23D+AD6548+77552四层板耦合测试低频频率误差超

楼主(2010-05-22):
23D+AD6548+77552调天线点测所有RF指标很好,耦合测试时只有低频频率误差超标,其它指标都很正常,因为是四层板没有主地,1、在天线下面铺了层很大的铜皮并良好焊接到地后频差也正常,2、不铺铜皮,现将VAFC串的电阻由1K改为10K或100K后天线耦合测试频率误差也正常了,有没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这样改会不会影响锁频时序和搜网?

网友A:
四层板就坐下啦?厉害啊兄弟

网友B:
应该是天线辐射影响了VAFC吧,增加VAFC上的串联电阻是衰减干扰信号的幅度了,所以会有改善,但VAFC自己的信号也被衰减了,锁频有没有问题就看衰减到什么程度了,可以使劲测,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