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6223D如何接并口LCD?

楼主(2010-05-22):
如题,各位,本人目前有一手机方案采用MT6223D来实现!但发现其规格书上面写着只支持串行LCD。
但听说市面上面人家做的6223D都支持并口屏,而且没有加DSP。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并口屏是挂在EMI总线上(ED0:15)

网友B:
有没有厂家做并口LCD,t同时实现30万camera的摄像头,不额外增加DSP,在6223D平台上面?

网友C:
并口也可以啊,可以用摄像头的DATA线做也可以。

网友D:
还是不太明白,别人怎么做的!

网友E:
支持串口不代表不支持并口

网友F:
可以用EMI接口来实现并口屏,EMI总线是跟ARM总线相连的,实际23C的8bit接口也是最终接到AMR总线上的,

网友G:
用EMI没问题,根据LCD模块配好时序,A0结LCD的RS,cmd或data用A0来区分,应该ok

网友H:
MT6223D 采用EMI总线刷QVGA 的LCD 效果怎么样的?

网友I:
1。EMI总线是最简单的,23用串口屏幕挂LCD,然后EMI接CP,这种架构是性能最弱的。

这种方式,多媒体JPG解码,摄相头的数据显示流是从CP-- >BB-->LCD.在操作摄像头preview同时显示的时候,效能很差

2。EMI接CP,LCD挂在CP的LCD接口上,这种架构性能是最好的。

BB--> CP-->LCD,普通情况下LCD由BB直接 BYPASS控制,在摄相preview时候,在解码AVI视频的时候,CP直接控制LCD,并操作SD卡读取或者存储。

有些做23的设计公司,把LCD挂在23的8 bit(6bit? rgb565??) LCD controller上,这种设计就是垃圾

网友J:
EMI上只有两个CS用于norflash+psram,因此外部必须加逻辑门做扩展支持CP或者并行LCD

性能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网友K:
Do not worry, CS is just encodeed by high address, there is little performance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