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展讯的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5-22):
本人目前在做 展讯的 6600R 平台,目前测得VDDCORE为2.7V,理论上面为1.8V啊 请大家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VDDCORE  就是 cpu 的 H5  T7 J14  这三个脚 输出的电压。

网友A:
NV里面可以定义核心电压。一般是1.8V

网友B:
有个公司司代理展讯全线产品,有问题可以和他联系:
QQ:11149813,

网友C:
R平台的CORE电压只有1.8/1.5/1.6/1.7V,如果量出来是2.8V,其实可以断定是由于这几个焊盘可能与旁边的焊盘短路了。另外问一句:是个别现象还是批量性的?

网友D:
有可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