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儿有关于NTC热敏电阻的参数哪儿有?

楼主(2010-05-22):
要测温度,从电子市场上买了个负温度系统的热敏电阻,1K的,可是温度参数不知道咋标,卖件儿的也没有参数,请高手指点!

楼主:
那也不准啊,再说,120个点都测下来也不好测啊。

网友A:
参考一下,具体的要以买来的产品参数B值表为准,找不到的话就测0℃,100℃两点的阻值,再线性插值推算其余各点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