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H桥求助!

楼主(2010-05-22):
下图是我自己搭的三相无感无刷直流电机H桥驱动部分的电路,本来原来是用的P+N的MOSFET,现在为了省成本,想改成三极管驱动,但我这样搭起来不能正常工作,请各位帮我看看该如何改进,限流和偏置是否不对。控制信号高电平5V,低电平0V。上桥臂加PWM调速,PWM频率为18KHZ左右。这种方式控制是否不能用三极管作H桥,请各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激励电阻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