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53现在咋样啊?会被淘汰吗?能不能接200万的摄像头?

楼主(2010-05-22):
6253今年估计会挺红火的,SMT的良率也上去了。
但是能不能支持200万的摄像头阿,如果做200万的摄像头,整机有没有竞争力阿?
目前了解6253就是有几个事:
一是SMT,已经解决了;
二是维修困难,但是也不是不可能;
三是flash好像只能用admux的;
四是只支持8bit并口屏;
五是集成了TP IC,可能对tp的选择造成一些影响;
六是 pitch太小,对PCB的走线要求较高。[

网友A:
谁家搞到越多的ADMUX,谁家在53上就有优势了,年后会逐步减价并替换掉25。
但23C也会降价且后续开放camera的源码,以打压23D今年的势头。
拭目以待!

网友B:
23C不是早就可以支持camera了吗?还要开放什么源码阿?
LS觉得flash是53的关键瓶颈吗?

网友C:
flash并不是限制53的因素,贴片也不会成为最终的问题,产品单一化严重是个大问题,要做53就趁早。

网友D:
53是过渡产品,不值得做,后续53D才有意义,就是那个flash导致的

网友C:
说的有道理,同样的平台、同样的功能配置,产品单一化

网友E:
回复 楼主:
Flash可以用东芝的啊,好像就三家做53平台的FLASH,不过东芝是供货是最好的,53Flash的脚太小太密,很像23的脚,不过手工焊也是没问题的,53不光集成了TP,还集成了背光驱动,集成的东西太多!

网友F:
6253是什么时候出的啊,现在有哪些厂家在做呢 ?

网友G:
flash 会影响比较大, 如果MTK 把53价格降的很多的话
同25一样, 谁家有FLASH, 谁家就站得先机
但是同去年的那种缺货出现的情形 不会再出现

网友H:
集成度越高,产品差异话约窄,53平台2010年可能会火半年,但时间不会很长,可能是MTK中最短命的一款平台之一。
FLASH今年货源应该不缺,ADMUX供货也是如此,何来“谁家有FLASH, 谁家就站得先机”?

网友I:
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J:
不管是现在的6253, 还是后来的53D/53L, 都是admux的
目前来看, 因为53转换进度缓慢, 所以市场不是很缺
但从趋势来看, 到了Q3 ,很多人转了, 肯定会缺
呵呵

网友K:
为什么mt6253会短命吗?高手们分析下。

网友L:
发现MTK推广新平台很慢,6253整这么久还是很多问题

网友M:
不能不说,有时,决定新版本上市不一定是53平台本身的不足,MTK的市场策略亦系影响因素咔

网友N:
MTK真的会为了推广53市场,停产25吗?有没有确切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