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235,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0-05-22):
MT6235出来好几个月了,但是市场一时无响应,大家对这个平台有什么看法?
我先抛一块砖:
1.MTK的本意是要做6225的替代,增加了EDGE和2M摄像头功能,使用ARM9,频率达到了208M。
2.H.264的软解码只支持15fps,无法用于CMMB解码。只能用6238.
3.支持的2M camera,在25上就可以实现。
所以,6235是个很尴尬的产品,不上不下,近期内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卖点。

网友A:
不是几个月,而是一两年了,都用来做iphone的高仿,现在还有市场

网友B:
25上2M CAMERA是插值上去的还是外加DSP的?

网友C:
25软解可以实现2M。6235是否能跑RMVB?谁知道?

网友D:
回复 网友B:
25差值和加DSP都可以实现2M camera,呵呵

网友E:
要看市场接受程度,不管功能怎么强大,没有市场就不好说
现在都是在考验成本,所以,6235如果成本下不来的话,很难有大的突破,倒是后面的6238,6239可以做些高端的东西

网友F:
25的2M是插值出来的。

网友G:
插值,forget it

网友H:
MT6235终究是要淘汰的, MTK只有在Android开放平台上投入重金,才能再次重演“王者归来”的风范

网友I:
只可惜Android的MMI应用层目前只支持Java编程,不支持C/C++,(驱动当然是用C来写)

网友J:
android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相信MTK

网友K:
路一直都在

网友L:
MT6225 + 2M 方案是接 OV2640 JPEG 輸出,
不是插植.
等於是把OV2640壓好的 jpeg file 直接送進 MT6225

网友M:
我看过6225+2M 的效果,但是与其他品牌的2M相比还是差了一点。现在25+VGA太多了,价格都烂了。明年大品脾的2M和3M都是标配了。我听说有人35 可以支持到5M, 如果35 能支持5M的话,我看还是有戏的。5M的价格还有不少利润空间,成本低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下的。

网友N:
不看好MTK6235!!功能太多!而且不实用!最受不了的是源文件上万个,编译一次三,四个小时,本人的机器是台式双核的。还是比较留念早期的MTK6226,MTK6228,MTK6225

网友O:
山寨机最大的市场还是arm7的BB,已经足够满足多媒体入门的需求。除非arm9调价,否则难以普及。

网友P:
25平台的和35就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Q:
高仿市场 还是35, 25的实现不了那功能
太钝

网友R:
回复 网友N:
也不 要这么久吧,我现在编1 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