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该用多大的电位器?

楼主(2010-05-22):
我的电视使用8欧姆、2W的小喇叭。但是即使音量调到最小时,夜里还是嫌响。
我想在喇叭上再串一个电位器做精调用。
请问应该选多大的电位器呢?
好像还得是对数电位器对么?
谢谢!

网友A:
汗,
“在喇叭上再串一个电位器”?
那你准备用多大功率的电位器呢???

要减小音量,
一个方法是调整功放输入端的衰减;
第二个方法调整功放IC的增益;
第三个方法喇叭上串功率电阻,建议串个100欧2W或5W的先试试

前面两个方法都有点复杂,所以推荐你用第三个:)

网友B:
电视机上的小喇叭,功率大不到哪里去,你是在要这样弄也可以。不过电视音量一般都可以关断,我猜你是遇到“调大一格嫌声音大,调小一格嫌声音小”,这个是分辨率的问题了,前面有机顶盒哇?把两个的增益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正解,确实是分辨率的问题。调大一格嫌声音大,调小一格就没声音了。
而且各个台的信号强度都不同,有的台还可以接受,有的台就希望声音再小点。
前面没有机顶盒。
洗碗机的功率电阻方法不行,因为那样就定死了。我还是得串个指数式的可变电阻进来。至于功率我觉得多大都行吧。只是阻值不知道多少合适。

网友B:
你要的东西叫“自动增益控制”,搭个电路可以自动解决。阻值你选个跟喇叭差不多一个量级的就可以了,不过调节的时候由于喇叭是并联上去的,合成的曲线很复杂,可能效果反而不佳。

网友C:
十几年前,我们是用耳机的方法对付……
把耳机插进去,喇叭就自动断开了

举一反三,你也可以用一对高阻抗或串联了电阻的小音箱加个插头,插进去……

网友D:
过去的扩音机,机箱内有一支监听喇叭,其音量控制是用一支150欧1W电位器,喇叭是接在滑动头和地之间(电位器分压接法)。

网友E:
新手过来学习一下,都很厉害啊,多多学习了

网友F:
喇叭上贴块胶布不久完事了,

网友G:
对数电位器是根据人对声音的敏感度设计的,这样调起来人才能感觉到声音是均匀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