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1在 axd调试问题

楼主(2010-05-22):
程序编译后,在 axd调试时老是弹出窗口,如图,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用的是周立功的 easyJTAG-H仿真器   H-JTAG V0.9.0

网友A:
降低Jtag的速度,不过zlg的东西没用过,确切啥问题不晓得

网友B:
这里有个复位的时序,DBGSEL选择为调试状态后,需要复位下就可以了,具体可以看芯片手册,有这个描述的

楼主:
谢谢,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