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扫描位的妙用,求解如何编程

楼主(2010-05-22):
这是一个扫描位妙用的原理图,求如何完成相应状态的灯亮
分别通过按钮控制,经过处理器处理,主要是扫描位的复用如何编程,求高手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A:
最简单的3*2 矩阵,无非就是扫描这某行是控制列,扫描另一行时输出另一个列数据
程序自己去想咯

楼主:
你说的很有道理,那这样的话,必须在数码管扫描子程序中判断个各状态,并点亮每个发光二极管?呵呵,很好这个方法,又减少了io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