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画了个to-263-5的封装,请指教。

楼主(2010-05-22):
用pads画的封装库。

网友A:
圆心定义位置不符合要求,一般原点在第一脚或者是部品的几何中心,你这不对
丝印没必要画成这么详细的,尤其是那几条腿的

网友B:
焊盘最好是椭圆型得

网友C:
圆心建议放在元件的中心。

网友D:
丝印不要放在焊盘上,中点可以放在焊盘1脚,或者中心。

网友E:
3楼 为什么呀?
我一直是喜欢怎样就怎样  只要能用就ko

网友D:
3楼 为什么呀?
我一直是喜欢怎样就怎样  只要能用就ko
引用 网友E:

能用,但不规范,总有一天你会后悔莫及的。

网友F(2010-10-04):
像各位老大学习

网友G:
原点建议放在第三脚的中心位置。

网友H:
中心位置很重要,所有元件的中心位置不一样容易导至贴片机贴错

网友I(2015-09-05):
TO-263S和TO-263-5是同一个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