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我的板子温度传感器未加上拉电阻是以下显示:

加上上拉电阻是以下显示:

请问大家是为什么?是不是加了上拉电阻需要重新向芯片拷程序!
谢谢

楼主:
刚才的图片

网友A:
加上拉电阻后GPIO端口重新设置了吧

楼主:
是不是因为加了上拉电阻,GPIO引脚处于既没有接高电平,也没有接低电平,而是呈现高阻态,相当于没有接芯片,所以我加了上拉电阻后,显示屏只会显示A?

请朋友们指教!

网友A:
只凭这个图看不出什么,把相关电路图贴上吧

网友B:
加了上拉电阻怎么还会呈现高阻态呢

网友C:
多测试几个点 看看那里变了。

网友D(2010-07-17):
你的程序仿真有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