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mos驱动问题

楼主(2010-05-22):
常看到这样的驱动,
mos管的VgsMax=+-20V的时候,当VCC超过20V的话,会不会烧坏mos呢

网友A:
当然会,栅极很容易击穿的。

网友B:
不一定,如果MOS管内部有钳位稳压管的话,跟电阻配合,会钳位栅极电压。

网友A:
1、自钳位MOS管要贵很多的;
2、要想有很快的开关速度,R3必然不能太大,所以还是有可能烧坏的

网友B:
LS徐公子有道理。

网友C:
电路有误吧 :)

网友D:
看不懂啊,为什么要搞的这么复杂呢?

网友E:
在R2下面在串个电阻.

网友F:
电路图可以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