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键盘的中断处理和音频的冲突问题

楼主(2010-05-22):
用SN7325做全键盘的扩展芯片,发现在播放音频文件的时候按按键,CPU就会去处理扩展芯片的中断,播放的音频就会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但是又不能屏蔽掉这个中断,这应该怎么处理呀?有没有做过的同志有这个经验?谢谢呀!

网友A:
你是那个平台上用的,我们25上用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推荐你使用ROHM的键盘扩展IC BU1851。专门为手机方案研发的键盘扩展IC.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有在大批量出货。有相关的应用电路,还有参考源代码。可以联系我,张先生:0755---26038078

楼主:
MTK6226平台上用的。

网友B:
查看一下中断到mmi的传递链,感觉不象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你关掉7325--这个问题没有了,
你开7325中断,关7325的time也会没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