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么简单的for(),怎么就死循环?

楼主(2010-05-22):
我在用STVD时,写了个效大的程序,可有个子程序跳不出来,我单步看发现是下
图中的第一个for总是跳不出,主要是在 i = 5 时,在汇编0x9648处把 i 清零,这倒底是不是COSMIC编绎器的问题?
我选是的stm8s105的单片机,已把所有的优化取消了,还是跳不出来。

程序如下:
u8 Get_data_code(u8 *p,u16 in_data)
{ u8 reg,i,j,result=1;
u8 buffer[5];
for(i=0;i<6;i++)
  {
     buffer=(u8)(in_data%10);
     in_data/=10;
  }
for(i=0;i<5;i++)
{  if(buffer[4-i]!=0)
    { i++;i++;
      break;
    }
}
}

网友A:
不太懂,这个程序的意图是什么?
"buffer=(u8)(in_data%10)" 是想干什么?

网友B:
u8 reg,j,result=1;
vu8 i;

楼主:
in_data%10就是取余
(u8)是强制转换,不加它编绎器会报警告.

网友C:
你定义:u8 buffer[5];   只能使用buffer[0] ~ buffer[4],当i = 5时,操作不存在的buffer[5],估计那里正好是变量i的位置,结果破坏了i的内容。

这是最最基本的C语言问题,楼主还是好好学学C吧。

网友A:
楼上正解。for(i=0;i<6;i++)肯定是不对的,如果不考虑LZ意图,下面这样更常见:
for(i=0;i<5;i++)
     buffer[i]=......

网友D:
LS正解,数组越界了。

网友E:
是的,定义数组过小,空间不够

网友F:
数组定义方式不对,按道理,编译应该是通不过的

网友G:
C不做数组边界检查的。不过用常数有些编译器会警告,比如
char buff[5];

buff[5] = 0;

int i = 5;
buff[i] = 0;
则不做边界检查

网友H:
说得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