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要定毕业设计了,咨询大家一下,帮忙啊。

楼主(2010-05-22):
导师给我定的毕设题目大致是这样的:利用ccd图像来定位,做的是血液光谱分析,用激光照射手上,有个探测器来分析透射光谱。每次探测器都要在手的指定部位上面,但每次手放置的位置都不同,因此要进行探测器定位,通过电机来控制探测器移动,用ccd拍摄照片来进行比对,特征点提取等,老师让用电脑来做图像的一系列运算来控制探测器移动。但我感觉就业面太窄,跟数字图像处理专业差不多。我想那dsp来做图像处理,然后控制探测器。不知可行不?需要什么级别的dsp?会不会很贵?还有用arm做如何?谢谢大家啊!大家多给建议啊!

楼主:
DSP5402能不能胜任啊,必须用c6000系列的吗?可以用电脑获取图片,然后用dsp处理和控制电机运动。可行吗?谢谢啊

网友A:
天大的么?不会是跟李老师混的吧?!

网友B:
有理想!
终于看到个认真做毕业设计的了。

Re:
我想那dsp来做图像处理,然后控制探测器。不知可行不?
——当然可行,做好前面的加这个就容易了

需要什么级别的dsp?会不会很贵?还有用arm做如何?
——如果有经费、不用自己掏钱的话,当然是用好的、资源更丰富的,免得做起来捉襟见肘,忒难受

谢谢大家啊!大家多给建议啊!
——没啥,只要不是直接上来就求人给个设计的大家都欢迎,说的越详细越容易解决问题,欢迎讨论:)

DSP5402能不能胜任啊,必须用c6000系列的吗?
——不用实时的话呢(比如一秒钟分析出一两次结果),DSP5402勉强也可以,但是视频处理首先还是要有很大的缓存的,DSP5402板子只能接SRAM,估计一般都不会这么大,缓存一帧都够呛;而且由于它极少用于视频场合,板子上也不会有视频ADC,所以真正做起来可就够呛了。
——所以能有好的还是用好的、现成的板子吧。

可以用电脑获取图片,然后用dsp处理和控制电机运动。可行吗?
——可行当然可行,但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不要偷这个懒了,做实验时可以这样子做,但不要这样子拿出手哦~:)

楼主:
非常感谢四楼的认真回复啊!感谢。我想还是乖乖的用电脑做图像处理吧,不知找工作好找不?

网友A:
哥被无视了:'(

被X哥的光芒淹没了,sigh。。。。。。。。。

LZ时天大的么?

楼主:
哦,忘了回复,不是天大的,在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