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三星摩天S5628手机实现多个QQ同时在线?

楼主(2010-05-22):
如何能让三星摩天S5628手机实现多个QQ同时在线?

网友A:
摩天S5628自带了一个手机QQ,而且版本很新,所以我们只要下载一个版本比他低的QQ就行了,比如QQ2008java版,然后安装之后,登录第一个QQ,然后按挂机键,选择最小化,然后再登录第二个QQ,这样就可以实现多个QQ同时挂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