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AD转换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5-22):
在AD转换时没出现问题,后来要求加个串口,于是我加上了串口程序,一仿真,发现AD转换部分只转换一次便不动了,需要重新开始仿真才会出现第二次结果,我怀疑是串口部分有问题,于是我把串口部分程序屏蔽掉,这样再仿真结果就是循环转换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只不过那时不需要循环多次,请兄弟姐妹们帮我看看好吗?可能会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谢谢大家了!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uchar disbuf[]={'0','0','0',0x00};
sbit rs=P2^0;
sbit en=P2^1;
sbit rw=P2^2;
sbit OE=P2^3;
sbit EOC=P2^4;
sbit ST=P2^5;
sbit CLK=P2^6;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command(uchar com)
{
        rs=0;
        delay(5);
        P1=com;
        en=1;
        delay(5);
        en=0;
}

void figure(uchar figure)
{
        rs=1;
        delay(5);
        P1=figure;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first(uchar *s)
{
        command(0x80);
        while(*s)
        {
                figure(*s);
                s++;
                delay(20);
        }
}

void write_second(uchar x)
{
         command(0xc0);
         disbuf[0]=x/100+0x30;
         disbuf[1]=x%100/10+0x30;
         disbuf[2]=x%10+0x30;
         for(i=0;i<3;i++)
         {
                 figure(disbuf);
                 delay(5);
         }
}

void init()
{
        rw=0;
        TMOD=0x22;
        SCON=0X50;
        PCON=0;
        TH1=TL1=0XFD;
          TH0=(256-4)/256;
        TL0=(256-4)%256;
        command(0x38);
        command(0x0c);
        command(0x06);
        command(0x80);
}

void main()
{
         uchar temp,i;
         uchar *p;
         init();
         p="ADconvert result";;
         write_first(p);
         EA=1;
         ET0=1;
         TR0=1;
         TR1=1;
         while(1)
         {
                 ST=0;ST=1;ST=0;
                 delay(5);
                 while(EOC==0);
                 OE=1;
                 temp=P0;
                 write_second(temp);
                 OE=0;
                 i=0;
                 while(disbuf!=0x00)
                 {
                        SBUF=disbuf;
                        while(TI==0);
                        TI=0;
                        i++;
                        delay(5);
                 }
                 while(RI==0);
                 RI=0;
                 while(TI==0);
                 TI=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LK=~CLK;
}

楼主:
包括仿真图

网友A:
0809怎么了

网友B:
AD转换部分大致不会有错,只有看串口部分了

楼主:
可能有些长,不知道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可以分部分来调试吗

网友D:
宏晶的网站上有现成的程序,你下载下来可供你参考!

网友E:
这么长,肯定是要自己对照成熟的程序慢慢琢磨

网友F:
刚开始都是这样,慢慢琢磨,慢慢改

网友G:
这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