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做升压电源

楼主(2010-05-22):
最近做了一款单片机控制的升压电源,用的是STC12C5410AD片内的AD和PWM,精度不高.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用用,要求高的就不好说了.先上图(用手机照的,图片不是很清楚)和程序,有空的时候再回来改改.

网友A:
算了下,效率70%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做呢?
这个有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A:
几年前玩手电时也想过用单片机做可调恒功率电源,试了下效率也只有70%左右,也就作罢了。

用单片机片内ADC的话,由于ADC基准是单片机的电源脚,所以单片机只能稳压供电ADC采样才能靠谱,所以供电也很麻烦,
像你这个要想输入2.6V的话就还得要在加个小功率的升压5V的辅助电源才行,也就更复杂了。

楼主:
效率低,的确是这样的,看看以后用到5V以上的高电压的地方了.

楼主:
原理图有个地方画错了,C4应放在D2/D3的后面.

网友A:
看了下DataSheet,2SK2231的内阻好大啊:120mΩ啊
建议改用航模常用的SI4406试试,17A,5.5mΩ@4.5V,价格很便宜的(SI4404,17A,8mΩ@4.5V,更便宜,块把钱)。
续流管建议改1N5820并联

估计改了后效率应该能提高不少。

网友B:
LZ你那个是 什么牌子的 示波器啊 ?

网友C(2011-03-04):
mark,fet管的门极电压是不是太低?

网友D:
看了下DataSheet,2SK2231的内阻好大啊:120mΩ啊
建议改用航模常用的SI4406试试,17A,5.5mΩ@4.5V,价格很便宜的(SI4404,17A,8mΩ@4.5V,更便宜,块把钱)。
续流管建议改1N5820并联

估计改了后效率应该能提高不少 ...
引用 网友A:

老X正解,估计改进后效率能达到80%左右。

网友C:
愚小弟不知把单片机I/O口设置成推挽模式能不能提高效率?

楼主:
改进后效率的确可以做到80%多,后来加一个LM358做过恒流电流也可以做到80%左右.但是芯片供电是一老大难.

网友E:
LM358放哪里?

网友F:
C4错了,另驱动的电压太低,电流小了,用专用的mos驱动器驱动吧,电感量的与频率的匹配很重要,效率影响严重。

网友G(2020-06-14):
楼主,你这个升压程序,带载后马上去掉负载,输出电压能稳的住吗?我试了这个程序,去掉负载后马上电压高出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