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请教各位大侠怎么点亮流水灯

楼主(2010-05-22):
#include<reg52.h>
sbit d1= P1^1 ;
sbit d3= P1^3 ;
sbit d5= P1^5 ;
void main()
{ d1=0xfd;
    d3=0xf7;
    d5=0xdf;
}
为什么不能点亮第2、4、6个流水灯?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 P1=0xdf;
P1=0xfd;
P1=0xf7;
}
这样编程只能点亮一个二极管?

网友A:
#include<reg52.h>
sbit d1= P1 ;
void main()
{  d1=0xfe;  //L1亮
    d1=0xfd; //L2亮
    d1=0xfb; //L3亮
   d1=0xf7;//L4亮
    d1=0xef;//L5亮
    d1=0xdf; //L6亮
    d1=0xbf;//L7亮
    d1=0x7f; //L8亮

}

网友B:
你定义的位,直接赋值1或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导入单片机结果等没有点亮一个流水灯。

网友C:
#include<reg52.h>
sbit d1= P1^1 ;
sbit d3= P1^3 ;
sbit d5= P1^5 ;
void main()
{ d1=1;
    d3=1;
    d5=1;
}//如此就行了,d1赋0还是1,还要看你的LED共阴还是共阳连接,共阴(公共端接地)赋1就行了

网友A:
发光二极管最好使用灌电流接法,就是电源接200-1k电阻再接发光管在接入IO口,这种接法好处就是一般不会因为单片机的IO口驱动不够造成的输出不正常,先检查硬件,然后点亮一个发光管,然后再练循环扫描,效果更好些。

楼主:
5楼下面原理图是共阳吧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GSIU2XD%60%7D3%7BEN]W~FPS%25P@L.jpg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
1161381&ptid=174689]5# 维修超人

网友A:
还有主函数里面得用一个while(1)死循环把写的函数括起来,不然就是不能工作.
#include<reg52.h>
sbit d1= P1 ;
void main()
{
      while(1)
{
     d1=0xfe;  //L1亮
    d1=0xfd;   //L2亮
    d1=0xfb; //L3亮
   d1=0xf7;//L4亮
    d1=0xef;//L5亮
    d1=0xdf; //L6亮
    d1=0xbf;//L7亮
    d1=0x7f; //L8亮
}
}
这是灌电流接法,如果是拉电流接法,应该把所有的赋值用0xff-值,如    d1=0xff-0x7f; //L8亮

楼主:
八楼,还是有问题,一个变量可以重复附值吗?我想d1只能保留最后一次的值可以这样改进一下
#include<reg52.h>
void main()
{P1=0x00;
}这个样子就可以把所有的灯点亮!我是在资料上差到的!

网友D:
8楼也是把所有灯点亮的。

网友C:
回7#,是共阳。
其实应该有没有大循环都是可以的。变量赋值没有改变。这是个很简单的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请LZ再试试。或检查一下硬件有没问题。

网友E:
怎么没见延时呢?

网友F:
每次灯的状态切换后,必须要延时几百mS,否则肉眼是看不出灯的状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