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24M晶振怎么才能起振?

楼主(2010-05-22):
在下有个电路,68013老不工作,发现是24M晶振不起振,请问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电路如下

网友A:
可能是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The CY7C68013A requires a crystal with loadcapacitors of 12 pF. If redesigning an FX2 application withFX2LP, the crystal must change to a load capacitance of12 pF, and the matching load capacitors must change to12 pF. This is a requirement of all designs using FX2LP. Followingis the spec on the crystal:
■ 24 MHz +100 ppm
■ Parallel resonant
■ Fundamental mode
■ 500 μW drive level
■ 12-pF (5% tolerance) load 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