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输出3.3V的三端稳压集成有什么啊?

楼主(2010-05-22):
低压差输出3.3V的三端稳压集成有什么啊?
除了7133外还有什么器件也是输出3.3V的呀?输入电压只有4.2V左右?此3.3V的需要时贴片的?

网友A:
LM317    LM337

网友B:
楼上的搞错了,那不是LDO
有1117-3.3V

楼主:
除了1117-3.3V还有其他什么的吗?请各位献言哦,谢谢啦

网友C:
到大厂网站上去找找吧。美信。凌力尔特。国半。

网友D:
还有HT的,也可以用DCDC

网友E:
sp6203-3.3

网友F:
1117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