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产品倾斜度控制

楼主(2010-05-23):
我做的一个产品中有这样的要求,就是当产品呈90度的时候电机运转,当它倾斜范围在0到45度之间时电机停止运转,本来我是想用倾斜开关去控制,但客户要求不能用倾斜开关,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看用什么传感器好?最好把器件型号也说一下
  :)

网友A:
你拆开床上用的小风扇看看,里面那个开关就是倒下来就断开的。应该符合您的要求!

楼主:
这位兄台还没明白我的意思,风扇里面用的是倾斜开关,但我现在不用倾斜开关,不知还有什么器件可以代替

网友B:
客户要求不能用倾斜开关,肯定是因为某些方面倾斜开关不能满足客户要求。要搞清楚客户哪方面的要求满足不了,再去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C:
可用现在流行的加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

网友D:
...一小家电还去用倾角传感器?  贵的死.

楼主:
:)人家客户有钱不在乎这些

网友E:
不合算吧

网友F:
有钱的用倾角传感器

网友G:
角度传感器,或几个水银开关配套使用,
相对来讲水银开关可能是对你最好的选择,在小家电中使用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