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PIC单片机之间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5-23):
一片PIC16F876与另一片PIC16F877通过双口RAM IDT142连接,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下应该怎样连接?我研究了好几天了,都没弄出来。。。。。谢谢了!

楼主:
纠正一下,双口RAM的型号是IDT7142

网友A:
各挂一边总线,然后都可以读写它;
而实际上两边访问的是同一空间,也就是说A写进去,然后用IO或者通讯通知B读,B再读出来即可。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的快速传递了。

楼主:
能说的更加具体点吗?谢谢~俺是菜鸟

网友B:
各挂一边总线,然后都可以读写它;
而实际上两边访问的是同一空间,也就是说A写进去,然后用IO或者通讯通知B读,B再读出来即可。这样就实现了数据的快速传递了。 ...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说PIC16F876与PIC16F877之间通过IO口来通讯,已确定IDT7142的状态,即何时允许写,何时允许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