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解析

楼主(2010-05-23):
该电路图E端连接传感器,是电压信号;A端连接单片机送ADC采样,请问这个电路的实质作用是什么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A:
RE:
这个电路的实质作用是什么?

——作用是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B:
那R22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差分的信号就是在r22上取得的
:)

网友D:
R2和另俩电阻是阻抗匹配电阻,阻抗低抗干扰好,太低会又会影响前级的驱动,仅作参考

网友E:
将传感器过来的电压信号转为差分信号,低通滤波

网友F:
这是个低通滤波

网友G:
差分输入

网友H:
回复 网友F:
油啊狼`

网友I:
模拟信号差分输入:)

网友J:
还有更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K:
更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L:
将传感器过来的电压信号转为差分信号,低通滤波
引用 网友E:

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M:
详细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