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整个电路板的功耗?

楼主(2010-05-23):
做个电路板,想选择电源转换芯片,但不清楚应该怎样去定电路板的整个功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数据手册,估算一下,等板子到了,再实际测试。

网友B:
整块电路板的功耗,是各部分电路功耗的和。
各部分电路功耗是随电路工作状态变化的,但整块电路板的功耗必须按照可能出现的最大值来计算。

网友C:
大致估算一下,留个余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