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行家解释电路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23):
图中的24C16是EEPROM 电子可擦写存储芯片,从连线来看,应该用的是I2C接口,I2C用2根线来连接多个设备:SDA是串行数据,SCL是串行时钟,他们都是开漏,通过一个上拉电阻接到正电源。
另外2个没标型号,不知道是什么。右边那个貌似用的也是I2C接口

网友B:
右边那个画的应该是键盘的PS2接口,CLK是时钟线,DATA是数据线;
左下角当然就是红外接收头了,YK是接收信号的数据线。

至于协议,自己上网去搜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