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C12C5A60S2读取AD转换程序。

楼主(2010-05-23):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去看我的《9日通》视频

网友B:
LZ stc的主页上有下的...不要偷懒..
那边那个程序 你只要改动下里面晶振的频率数值就可以了
通过串口发到电视上可以看

楼主:
自己DIY一个电池充电器,用万能板搭的电路。
就是要采集AD的值,然后再转换为电压。
我在网站已经下载程序了,检查程序没问题。
怀疑是硬件出了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