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EWB仿真里面,这些元件可以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0-05-23):
大家好,我是菜鸟,最近正在做毕业设计,做仿真的时候有这么几个元件在EWB里找不到,请问可以用什么元件替换啊CD4046,89C2051,IMP813L,AD7503,6N136N,LF398,LM7805

网友A:
呃,这个比较难吧,如果还牵扯到单片机,建议使用protues! 弄清楚这些东西的原理和作用了,你就知道改怎么替换了。

网友B:
单片机肯定是没有的

好多的芯片的模型得去官网去下载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