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放大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23):
在多级放大电路中,用阻容耦合,请问前一级三极管的输出信号到后一级三极管时,它们之间的匹配怎么计算啊?请各位大侠们不奢指教!!!!

网友A:
如果是电容耦合的话,就好办了,不用考虑直流电位的问题。

网友B:
既然是阻容耦合,肯定是交流信号,前级的负载必须考虑到后级的输入阻抗。

网友C:
简单来说:
低频音频: 输出阻抗低;输入阻抗高。放大器为电压放大。
高频宽带: 输出阻抗高;输入阻抗低。放大器为电流放大。
低噪功放: 输出阻抗等于输入阻抗。放大器为低噪声放大或功率放大。

网友D(2013-01-21):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
低频音频: 输出阻抗低;输入阻抗高。放大器为电压放大。
高频宽带: 输出阻抗高;输入阻抗低。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