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 帮帮我哈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220直接进来的,这个电路时用来提升电压,然后加到放电器上,给空气放电产生臭氧的电路,我一直在线,这是我抄的电路,可是原理我不懂,也不知道是不是抄错了,以及元件的参数等 ,谢谢详细解答的朋友

网友A(2010-05-23):
谢谢详细解答什么?
c1,c2,c3容量是多少?
显然与R2并联的二极管A、K接反。

网友B:
这个电路D2反,您看一下是不是测绘错误,原理上不可行。C2同R2互换则成立。您考虑一下。

网友C:
到处重复发帖。
电路显然有误。

楼主:
我是把别人的电路拆开了,他可能是怕别人仿造所以做的很结实,我弄开后电路元件都断开了,所以极性不一定对,C1,C3是CBB电容,具体多少已经挂掉了,C2是个比C1,C3小一些的同形状的电容,,能说说这个升压的原理么 谢谢你了

网友B:
补充一句,R2和C2组成积分电路,形成一个相位差,从而和C2和T形成一个振荡电路

网友D:
D2没反,可控硅接反了。

LZ,不要到处发帖,另一帖已经回复过你。

楼主:
除了可控硅的引脚以外,其他都是对的么。我是拆的电路,那个东西粘的很结实,都拆下来的时候全碎了,所以我也不太知道电路时不是全队的,帮我看看吧 ,我挺着急的,说说原理也可以 这些器件都什么作用啊啊

网友C:
原理嘛,C3被充电到相当高的数值(约为T1次级峰值),晶闸管导通使C3对T2放电,T2次级感应出很高电压。
放电时间很短,放电结束后,T1经整流桥慢慢对C3充电。
电路有错,错在晶闸管触发电路。

楼主:
那晶闸管应该怎么接呢?其他地方没有错误么?参数选择方面有具体的计算公式么?还有就是前后两个T1,T2什么作用啊 ,我是菜鸟,谢谢大家了,出来的电是直流的么?应该为多少?

楼主:
那这个C2什么用处啊? 前面横流的C1是474的可以么

网友B:
C1不是恒流的,而是限流的,C1-C3-T一次侧-桥形成振荡能量的补充回路,C2

网友B:
C2和R2形成的滞后电-路提供一个C3--T--CRT的反相电路形成自由振荡

网友E:
老X说的对,可控硅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