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模拟串口

楼主(2010-05-23):
我在调51模拟串口时在,51调过模拟串口接收数据时,不知道起始位怎么判断了,怎么才能判断出这个,数据是起始位,而不是数据中的0.

网友A:
:o  状态机

网友A:
平时IO为高,状态是FREE.
出现0,状态变1
以后的电平都是数据.
一个字节数据接受完或者中途出错,重新变成FREE状态.

楼主:
数据一直在发给单片机怎么知道我读的正好是,由高到低的那个跳变那。。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吗。。还是我问的太幼稚了啊。

网友B:
数据块之间要有超过2个字节的空闲时间

网友C:
看看UART是怎么发数据的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D:
您把UART数据发送和接收的时序图看图就明白了。常态为高,起始信号是低电平,然后等时采样,完成后是停止位,电平为高,然后捕获下一次起始数据位,最好用中断方式触发。

网友E:
MCU通讯:起始位+8位数据+校验(可以不要)+停止位
平时数据口是“1”,开始位就是一个BIT得“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