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里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5-23):
看到这么一段话,苦思冥想还是不能领会他的意思
“创建一个任务线程先调用OsTaskStkInit()对任务线程进行初始化,并将返回的站顶指针存入这个任务线程的TCB。函数返回点被指定为函数TaskDelSelf()的入口,使得从任务函数返回时调用TaskDelSelf(OS_PRIO_SELF)撤销本任务的线程。”
尤其是有颜色的部分,理解更困难

网友A:
从哪儿看到的?

网友B:
这是UC/OS II书上面的1段话。
多看两遍书,再多做做试验就好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实验是没机会了。这是我们上的嵌入式程序设计的内容,课已经上完了

楼主:
对,这是关于UC/OS II的,老师的课件上这么写的,也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太纠结了

网友C:
虽然暂时还不懂,还是顶一下楼主的求知精神,:)

网友D:
你应该了解每个ucosii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堆栈结构,开辟新任务的时候系统会调用OsTaskStkInit() 这个函数来进行任务的堆栈初始化工作,这个函数返回的是此任务的堆栈栈顶指针。执行TaskDelSelf()这个函数应该是删除任务自身,系统会销毁任务初始化时候建立起来的堆栈,所以需要任务堆栈的栈顶指针,而这个指针刚好是OsTaskStkInit() 的返回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解释得好清楚!厉害!谢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