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无源4脚贴片晶振 引脚怎么定义的?不知道1脚是什么?

楼主(2010-05-23):
无源4脚贴片晶振 引脚怎么定义的?不知道1脚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只是标号

网友B:
无源的晶振,正面朝上,宽的一边横放,则左下角和右上角接振荡器,另外两个接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原来这么用,谢谢了

网友D(2016-10-24):
无源晶振底面视图:底面视图中箭头指的焊盘和对角的焊盘是连通的,和晶振的盖子也是连通的,在线路板上使有时接地和不接地都没有关系。这两个焊盘的主要作用是在贴片时更好的把晶振固定在线路板上。

对于贴片无源晶振而言,有四脚贴片晶振和两脚贴片晶振之分,例如相同体积3225的无源贴片晶振有四脚和两脚,但是他们的属性都是无源的。

有源晶振一般4个脚,一个电源,一个接地,一个信号输出端,一个NC(空脚)
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而无源晶振都是只有两个脚在工作的。

贴片晶振有一个脚位有一点缺口,是的,从这个缺口开始,顺时针数,就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脚1、脚2、脚3、脚4;通常四脚无源晶振我们知道,只有两个脚是功能脚,其余两个脚起不到任何作用,电路中,脚1和脚3是通电的;电流从脚1流入、脚3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