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两个232的机子通讯各自供电,地必须接到一起么?

楼主(2010-05-23):
如果两个232的机子通讯各自供电请问下,地必须接到一起么?

网友A:
你接单线,谁拿来做参考呢?:lol

网友B:
这个肯定要,要不然电压就没参考了

网友C:
这是标准的做法

网友D:
复习一下复杂电路欧姆定律就明白了!

网友E:
还是共地好些

网友F:
必须共地,看rs232标准定义,不是差分信号!:lol

网友G:
这肯定要接到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差分是不是也要共地呢?

楼主:
485不共地行不行?

网友H:
回复 楼主:
485也一般都接地

网友I:
没啥好商量的,接地也没那么烦吧

网友F:
一般根据现场工况决定是否接地(考虑环境、通信距离、通信速率、干扰源等因素),见过好多预留接地端子,但实际并没有接,要接的话,一般必须保证有一端良好接地,且为单端接地;否则接了,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P
关于这方面的文档网上不少,具体先看看关于rs485可靠通信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