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控硅零点触发问题

楼主(2010-05-23):
问题是这样的,我用的方法是零点触发可控硅,凡是从全功率到逐渐较少功率,就是触发间隔的周期数逐渐增大,,这样可控硅能正常工作,,,。。但是之后,可控硅断开时间一长,,就是G级低电平,,隔一段时间,,我从小功率开始启动可控硅,就是触发间隔的周期数逐渐减少,,,,但是可控硅就启动不了了,,但是单片机IO口有输出的,用示波器可以看到,触发脉冲是符合要求的,,就是可控硅触发不了,,,要是跌到一定值之后,就是要全功率的时候(全部高电平),这样可控硅又工作了,功率逐渐减少也能实现。。总的问题是,可控硅关断时间一长,,想从小功率启动就启动不了了。。可控硅有这样的特性吗?这样的话,不就不能用零点触发了?

网友A:
是单硅还是双硅,多半是你驱动相位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双硅,建议使用MC3081,用时间分片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BT134双向的的,我是在零点触发的,应该跟相位无关吧,

楼主:
我只按照现成的电路编程的,硬件方面没办法改的

楼主:
当然,过零后延时触发是可以的,就是控制导通角的方法,,,但是这样对市电干扰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触发能量太小的缘故,BT134应该还有后缀,后缀不同所需要的触发能量也不一样,增加触发能量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增加触发电流,另一种是增加触发时间

网友D:
你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单片机IO口脉冲同时看你的可控硅上波形
我甚至怀疑你全功率到逐渐较少功率这阶段可控硅是否关断过……

网友E:
可控硅是电流型器件,触发时需足够能量,触发脉宽和触发电流的积分值要满足可控硅的触发参数。

网友F:
你的触发脉冲周期是多少?交流可控硅是50HZ1,那你的周期就是20MS*N,小于20MS的周期都是无效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