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帮忙脉冲放大问题

楼主(2010-05-23):
假设有个幅度为正负2V 10mA的脉冲信号,怎么变成输出正负12V 100mA的脉冲信号,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频率范围比较重要

楼主:
忘了说了400Hz的

网友B:
400Hz比较好办。
用片比较快一点的运放如NE5532加分立元件扩流即可。电源电压要够,正负15V或更高一点。
要成本更低,考虑分立三极管互补推挽放大器。调整比较麻烦。

楼主:
现在知道了,很简单 可以用MAX628或者MIC4428 直接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