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交流电通过电容时电流的变化细节?

楼主(2010-05-23):
在电容性电路中。若交流电是10V,电容耐压值是20V。1/4周期时,电源达到峰值10V,电容充电到10V。然后1/2-1/4周期时电源电压开始减小,于是电容开始放电,此时电源仍处于上半周,是正方向,而电容放电则是在反方向,那么二者岂不是方向相反、电流相互抵消?

楼主:
查了几天资料……
是不是这样:

0-1/4周期时,电源电压大于电容两端电压,所以电流正向流动。1/4周期时,电容(由于充电)两端电压和电源电压相等,电路没有了电势差,所以电流静止。然后(1/4-1/2周期)电源电压开始减小,所以电容开始放电,但放电速度比电源电压减小的速度慢,所以电容两端电压大于电源电压,所以电流就在反方向流动。后面半周类同。

网友A:
其实,印象里 中学物理讲过这些东西

楼主:
我在另一个地方又看到,说上半周电流是正向流动,不知道哪种说法对……

网友B:
交流电通过电容实际上是交流电对电容进行充放电的结果。呵呵。

网友C:
是的,严格来说应该不是通过,只是电容反复的充放电

楼主:
我知道,但那是笼统、含糊的,我想知道细节,电流在每个1/4周期的流向

网友D:
似乎是很古老的知识点了

网友E:
动手实验一下,搞一个变压器、霍尔传感器、示波器就可做了,或用MULTISIM仿真一下,再结合理**式,感受会更深。

引用 网友E:

楼主:
好东西!谢谢yuechugxy!
结贴给分~

网友F:
如果绝对纯电容电路,不考虑电磁波泄露,总的来说电容是不消耗电能的。

网友G:
搞不清楚,我也觉得应该是T/4~T/2的时候电流应该是反的,但是有一个滞后的问题,转折点应该是在T/4过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