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阅读固件库后的感觉

楼主(2010-05-24):
感觉固件库很复杂,如果有基础在仔细阅读参考手册的前提下,不如自己写初始化函数要简单明了;过去用的新华龙公司代理的C8051F系列时候接触的配置向导感觉很不错,启动配置向导后,只要选择要使用的外设及其它一些应用参数就自动生成满足要求的配置函数。

楼主:
本人在使用TMS320F2812的时候使用了TI提供的寄存器定义结构头文件,初始化代码都是自己写的;玩过的LPC2131开发板头文件都是自己写。

网友A:
固件库是帮你入门,提高你的开发效率的,如果不喜欢可以自己写;另外用这个库程序执行效率不一定最好,想执行效率高部分代码还是要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