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转移指令

楼主(2010-05-24):
C51 如何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转移到主函数大循环的初始位置,应该用哪一条指令呢

网友A:
但不是初始位置,
你可以设个初始位置如:

main:
...
begin:
...

中断中先 pop 两次,再 ljmp begin;
这不是好方法。一定要pop 不然中断多次后,堆栈就涨高了,程序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