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 高人: pcb 层叠有个真8层假8层的区分?

楼主(2010-05-24):
请教pcb 高人: pcb 层叠有个真8层,假8层的说法,具体给说说到底咋回事。

网友A:
是的,看层叠结构,比如为了控制阻抗,因为半固化片张数受限制,在六层板中间插入一个很厚的core,没有铜皮,就是假8层,价钱和真8层差不了多少,还不如就做8层

楼主:
谢谢,guet的回复,简单明了。

网友B:
看了  学习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