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E555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方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5-24):
你应该是示波器打在交流档测量到的方波波形,就是这样的,经过微分的方波

网友A:
ne555本身是不能输出一半电压的

楼主:
我看了,在直流档波形也是如此,为什么呢?

网友B:
探头坏了

网友A:
换个示波器,换个探头看看

网友C:
是不是555本身外围的元件参数不对....

网友D:
电用的是示波器的交流挡吧]
数字的一般可以调AC DC

楼主:
这么低频的波形,普通的示波器根本显示不出来,我用的是新示波器。探头绝对是好的。如果频率高点,波形就是正常方波。就是纳闷了。

网友A:
那就说明你确实放在AC档测量波形的。我猜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