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转移指令

楼主(2010-05-24):
C51 如何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转移到主函数大循环的初始位置,应该用哪一条指令呢

网友A:
玩火自焚...

网友B:
想复位吗?

网友C:
逻辑上行不通

楼主:
如果在中断函数将要结束时,将入栈的数据清零呢

网友D:
2楼说得有道理。
你应该用正规的方法编程。
你这样玩,一个不小心就会成大错。

网友E:
汇编可以

pop dph
pop dpl
mov dptr,#xxxx
push dpl
push dph
reti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吧

网友F:
软件复位不就OK了吗?
如果你没有软件复位功能,开个IO控制硬件复位。

网友F:
不推荐使用操作堆栈达到此效果,这样导致程序崩溃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