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手册里的RL是拿个电阻?

楼主(2010-05-24):
即load resistance
是跟二极管端串联的那个电阻么
谢谢

网友A:
RL是输出负载电阻即输出上拉电阻 是与光敏三极管相连的
你说的跟二极管端相连的是RD

楼主:
谢谢
那CTR是20%~400%,范围这么大,这个参数又有什么意义呢。。
2# optocoupler

网友A:
CTR是电流传输比,也就是放大倍数
CTR=IC/IF*100%      IC是输出电流  IF是输入电流

楼主:
我的意思是范围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A:
你这个光耦是什么型号的啊?这个是厂家根据市场设定的啊。就像TLP521 GB就是100%-600% 但是PC817的话档就分的比较细

楼主:
我就随便查了一个KPC354的
随便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