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模拟电子电路?

楼主(2010-05-24):
请问大家什么是模拟电子电路?

网友A:
信号都是模拟信号,即:连续不间断的信号

网友B:
楼上讲的也不错!若知道数字信号的话就好理解了。
数字信号就是跳变或间断的信号。例如:脉冲信号的电压值在完全理想的状态下,从一个数值0 V瞬间跳变到3 V,像这样脉冲信号就是数字信号。。。
像正弦波那样在不同时间电压值也变化的就是模拟信号!

一点个人理解。如有不妥望大侠们能不要见笑!

网友C:
不大同意楼上二位。
愚意以为,某信号“代表”数字,就是数字信号。并非看信号连续不连续。
举例:无线电报有一种调制方式叫移频键控,信号是连续的,但该信号却表示“有”或“无”,显然是数字信号。以前在电话线上常用的调制解调器(modom,“猫”),电话线上传输的是连续的信号(调相),但却是数字信号。

网友D:
给一段描述(要习惯看原文):

Digital systems follow static discipline: if inputs to the digital system meet valid input thresholds, then the system guarantees its outputs will meet valid output thresholds.

note:
In a digital circuit or system, static discipline defines the "logic high", "logic low", VOH (output high), VOL (output low), VIH (input high) voltages, and noise margin values.

网友E:
原文看不懂咋办,用翻译软件翻译得文不对题,让我猜都没办法猜:'(

网友F:
这个还是等高手给你回答吧

网友G:
楼上大家都解释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