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各大哥 帮小弟我看看吧!

楼主(2010-05-24):
第一次用三菱PLCFX1N-60MT-001,想问一下各大哥PLC怎样把当前状态告诉给PC?我原来是想:用PC发送读指令给PLC的后来发现这样不行 因为怎么知道PLC运行到什么工位状态呀?  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  兄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
在一些需要观察的地方输出中间继电器,然后用任何一款触摸屏的软件在线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
不对,三菱PLC本来就可以直接在线模拟的哈;P

楼主:
大哥们小弟愚昧 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

楼主:
我想知道 三菱PLC如何【主动】发送当前运行状态给PC机?

楼主:
各大哥  我想知道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不用PC机主动发送读PLC寄存器这种监控形式  三菱PLC有没有主动发送当前运行状态给PC机的指令呀? 也就是要PLC主动发送当前运行状态给PC机 PC机更具PLC发回的数据显示当前PLC处理的动作? 谁知道请指导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用RS指令指定PLC发送数据的起始地址和元件数,D8120定义通信格式,触发M8122即可.

楼主:
兄弟 可以留下通信方式吗 ?   我 QQ:624913496

网友B(2010-06-30):
你读取所有的m就好了。

楼主:
怎么个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