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LVDS to DVI 芯片,希望有使用过的高手推荐,谢谢!

楼主(2010-05-24):
高位高手,我现在需要做一款LCD -TV 需要将LVDS 信号转为DVI 信号,做长距离传输,然后在远端再将DVI信号 还原为LVDS 信号,与我使用的TFT LCD屏相连接。

但以前从未做过,希望有经验的高手些,给推荐一些芯片或规格。。

非常的感谢!

要求:
Input supports 18/36/24/48-bit LVDS through 40-pin Hirosei LVDS connector Output supports DVI-D connector

网友A:
拉倒吧
DVI信号也传不远
20m以内吧

楼主:
我只需要的传输距离是15米,所以DVI信号时可以的

楼主:
请高手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B:
LVDS转digital RGB, RGB转DVI
用两个芯片就好办了.直接转的肯定没有!

网友C:
lvds -> thc63lvd1024 -> TTL  -> TFP401  -> DVI

网友A:
用cyclong3 FPGA+sii164也成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IC,看是否能够帮到你。如果哪能的话,就给我站内消息吧。

楼主:
楼上的各位高手还有没有更多推荐的,感谢

网友D(2010-07-02):
MAX9218--- LVDS Deserialize IC

网友A:
DS90cr288+dvi发送器

不要用dvi了
用高速收发的fpga也可以吧

网友E(2011-03-31):
lvds -> thc63lvd1024 -> TTL  -> TFP410  -> DVI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