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以太网把线序为2 6的两线剪断会发生什么情况

楼主(2010-05-24):
(无正文)

网友A:
双绞线以太网的规范是1-2、3-6为信号传输线对,4-5、7-8线对为未定义的备用线对,信号线断了,网络也就不通了。

网友B:
1、2和3、6是信号线,剪短了,肯定网络就不通了呀

网友C:
不一定的。 1/2 3/6 这两级是是RJ45必不可少的两组信号。 2和6断掉了。表面上差分就没法形成回路了。 (剪图时把中间四个电阻相连那串接一电容到地的电阻剪了,不好意思)

如图:(说明:图是带PoE功能的,有少少不一样,但也可以用,先说如图电路,再说不带PoE的)
因为每组差分中心都有引线接出经C/R到外壳。
外壳-----插座GND---另一台交换机/路由器外壳----网络变压器中心抽头
这就使P和GND形成回路,在PHY端就能收到一半的信号
在质量好的机器是还能识别端口的。
但是想通信,就有点。。。。
同一个GND网内还是可以识别端口

说回普通的:
普通不带PoE功能的端口
每组差分线的每根线P和N都各接一电阻,两电阻相连接并在这连接点接一电容到GND
(不带PoE功能变压器最右边的两个线圈是没有的)

这要如果两台网络设备在同一GND网内。
也能组成回路。
近距离内还是能识别端口的。

但是说明一点:
因为网络端口接法不是不变的,
有些小公司没有认识到网络变压器的用法,输出端(接RJ45端)没有组成回路----这种电路是有缺陷的。
或是RJ45地是经Y电容再接GND的。这种就没办法了。
又或现在有些低成本的设备连网络变压器都省掉了的,用一电容串在差分线上,这种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