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CLASS D 的THD?

楼主(2010-05-24):
PWM调制,差分输入,全桥输出的D类音频放大器.
当输入1K的正弦信号,仿真THD为0.165%.
请问,如何进一步改善THD?

网友A:
仿真和真实之间是有差距的,改善D类放大器的失真度除了电路本身外,输出滤波器的特性非常重要,元器件的选择要特别留意。

网友B:
THD为0.165%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只能使用从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大环路负反馈。但频率范围相当宽,D类放大器的相移又不同于普通放大器(D类有输出滤波器),这个大环路负反馈非常难于实现。

网友C:
THD为0.165%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CLASS D的功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元器件如何选择?我现在仿真的,是按照TI给的参数仿真的,负载电阻4欧,电感15uH,CBTL=1uF,Cg=0.22uf.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仿真的0.165%是在理想的环境下得到的,也就是基准电压,基准电流等都是我外加得标准的,不是由电路产生得.而且我只是仿真得一个通道,没有带外围电路.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就是我设计得增益是24dB,但是滤波出来之后,增益却达不到这么多?只看前置运放得增益是达到了设定值,为什么增益会不够呢?请指教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仿真的0.165%是在理想的环境下得到的,也就是基准电压,基准电流等都是我外加得标准的,不是由电路产生得.而且我只是仿真得一个通道,没有带外围电路.
请问,D类功放的THD 典型值是多少?

网友C:
找一个D类放大器的规格书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以前设计过D类音频功放,反正盖上机壳,就听不出来和AB类有任何差别。唯一麻烦的就是EMC稍微麻烦一点点。

网友D:
不是吧,THD为0.165%,还是仿真的,那你做板出来不是更高了。

网友D:
仿真的话,应该跟你选的驱动的MOS管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 ,D类功放的PSRR如何仿真?

网友C:
回复 网友C:
11楼:
请问 ,D类功放的PSRR如何仿真?
===============
不要迷信仿真软件,做一个真是的电路板出来测试才是正道。仿真做得再好也仿真不了一切的意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