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看,谢谢!

楼主(2010-05-24):
上图的交通通路中,Rb和三极管的b,e段是并联的,所以,电源正极-b-t-f-e-电源负极,形成了交流通路!
但是,就图上而言,这个交流通路怎么走?
因为,e-f-t之间的电路和b-t之间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电源正极-b-t-f-e-电源负极,这条通路之间的没有一条电流回路啊!
请问高手,这个怎么解释呢?
谢谢!

网友A:
还真没这么细的标出电流走向过。。。。

既然是交流。。。这个问题好像不太重要,交流通路中VCC和地势短路的就好了。。。

楼主: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B:
楼主要用晶体管微变模型来分析,这个电路是基本电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前面章节的内容对此有详细讲授,去看书,你的分析尚不靠谱。

楼主:
请高手啊,谢谢了!

网友C:
回 楼主:

有交流通路,并不一定要形成一致方向的交流信号。你所标注的交流电流方向没有错,电流由三极管内的受控电流源拉动,构成电源(交流短路)和负载两个回路。而输入通过三极管的rbe和Rb构成另外两个回路。这些交流电流同样符合KCL。这里要注意的是,必须引入三极管的交流等效模型(特别注意其内的受控电流源)。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已经理解了!

楼主:
楼上是刚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吗?
怎么脏口就骂人啊???
晕!!!!

网友D:
想学习学习来着,疑惑同LS???????????